技嘉GA-Z68XP-UD3

楼主(2019-11-14):
开机PHASE LED 全亮 然后自己断电 过几秒又自己启动 重复这样 无法开机 电源风扇 CPU风扇 显卡风扇都转一下就停 过一会又启动这样反复重启 cpu 内存 显卡都换过 问题依旧 请问有人知道大概是哪里坏了吗?

网友:
个人觉得 查rtc电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取下电池过一会现试一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是双bios,刷下试试吧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

网友:
我擦!你这个灌水 有点牛逼了

网友:
随便修一修,

网友:
先测一下BIOS如果有跑码可以先刷一下BIOS,内存条电压正常的话可以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先把关键电压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