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LA-D751P 一个电容引起的血案

楼主(2019-11-14):
外星人 la-d751主板,刚好有两台同样问题送修过来,都是PL500 第二脚对地短路

第一台拆cpu供电mos ,全部拆掉,不短了,更换了新的。但是这一台问题依旧

发扬不怕苦精神 拆,显卡的mos全拆,问题依旧

问题依旧,前面也烧鸡腿没有发热的,后面也用了也没烧出来,
一看都拆了结果还是和CPU通着还对地短路,看了一下图纸没几样东西了,电源芯片也给拆了。

最后想想只有背面的这几组电容了,接着拆

然后测,哈哈哈哈哈哈哈,不短路了。看着拆下来的一堆电容挨个测了一下,找到短路那个不知道为啥烧不出来。

问题解决,明天再装回去吧。

网友:
这怎么就叫血案了,太夸张了吧

网友A:
感谢分享 又涨姿势了,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应该可以通过波形直接看到哪个电容

网友:
有点夸张了,帖片电容短路是笔记本的专利。

网友:
有些地方电阻较大,限流了发热不明显,可能有就摸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又涨姿势了,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应该可以通过波形直接看到哪个电容

你好,我有示波器,咋看能给说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