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 板号 12293-1 系统下USB3.0不认设备,完美解决!!!!

楼主(2019-11-14):
   一客户介绍他的朋友来修本子,说是USB不能用,开机win7系统,进到桌面,右侧的USB2.0插上U盘读取正常,插上鼠标也可以用,左侧两个USB3.0插U盘没有反应,右下角任务栏都没有显示发现新硬件的提示,换U盘和鼠标都试了一遍一样没反应。
   是不是USB3.0的驱动不行,下载驱动精灵更新USB3.0驱动还是一样的。
   在bios下USB3.0两个接口能认到U盘不,重启进bios认到了U盘,两个USB3.0接口都能认到,U盘插在USB3.0就口上引导U盘进PE正常,两个接口都试了U盘引导进PE都正常,由此看来硬件应该是好的,这也不能很确定排除南桥。既然是这就重做系统,先用上面的USB3.0接口装了个win7系统,进系统第一次插上U盘认到了,但是驱动没有加载成功还是没有认到U盘,再把U盘拔下来插上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再换接口、换U盘、换鼠标试都试无任何反应,重启一下试试,重启时忘了拔掉U盘,重启之后认到了插着的U盘,高兴的以为好了,换个U盘试试又是无任何反应,把刚才认到的U盘插上去也无反应,再另外那个U盘插上重启,进系统后又能认到,把这个U盘拔掉再插上就无反应了!!!!郁闷呀!!!!!
   问客户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没有进水?摔过?客户说没有进水和摔过,电脑买来就是这样的,这机子出厂是win8系统,心想这机子是不是和现在的7代、8代有些机子一样改成win7后没有USB3.0的驱动????继续装系统,直接上win10,装完之后还是一样的。进bios恢复出厂进系统还是一样的。
   客户的话不能全信还是老老实实拆机,看主板没有进过水,看机子外壳右下角变形是摔过,这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要不刷个bios先!!!!
   直接上TB购买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亮机进系统,插上U盘秒认,换鼠标、引动硬盘、换6个U盘,USB3.0同时插两个U盘都能认到。到此修复,200个大洋,把人嘻的!!!!
亮机图、板号、机子型号、还有BIOS,特此发帖,大家别走弯路了!
上图:

秒亮亲们放心下载,卖家说这个bios和N410通用
联想S410p和N410通用工厂BIOS 专用WIN7 识别USB 3.0 板号 SL41P MB 12293-1

网友:
bios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wo kao!摔一下 BIOS程序都摔坏了。这个 厉害

网友:
好BIOS, 下载试试

网友:
BIOS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看来还是第一部不管三七二十一刷BIOS啊

网友:
学习中,电脑问题每天都有新发现。

网友:
原来就是bios问题啊

网友:
bios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BIOS问题造成的稀奇古怪的真多

网友:
感谢老板啦

网友:
这都可以              牛逼了,摔机都能摔坏BIOS

网友:
看来客户的话只能信一半,还说买来就是这样,这样客户还能接受,不去找卖家,应该是用用才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
学到了 新版机BIOS问题看到的太多了 看到新版机先个BIOS再说!

网友:
bios就是神器,要好好使用

网友:
一般我不会发觉是bios。可能会换南格了,以后磁到要记得先刷一个。

网友(2020-03-31):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