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D 1.01开机风扇转无复位信号

楼主(2019-11-14):
(图片)

网友A:
发这么一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啦

网友:
你是我见过最会发帖的牛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这么一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啦

标题就代表内容

网友:
应该是求助贴    cpu上方的三极管 查一下吧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会编辑, 里面有图片有问题,结果一发贴啥都没有的,只有标题,后边多试几次就发成功了,可以看我另一个帖子

网友:
这么流弊了?

网友:
开局一标题,结局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