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新学员广达TW6试水

楼主(2019-11-14):
上星期到手TW6练手主板一块,到手情况不触发。测得3V/5V电感无电压输出,检测供电芯片有供电有开启,无线性。从料板找到供电芯片更换,5V出来了3V没出来,查条件发现只有5VPWM开启无3V开启,经查此信号由EC发出,更换CE没好,查EC供电时钟复位全有,迷茫一天后意外点到开关,触发了,3V有了,电流0.5左右掉电。HWPG没有,测量到CPU供电芯片周围电容对地短路阻值为3,拆下芯片阻值恢复正常四百多。更换芯片后还是不出CPU
供电,查到pr1电阻一端有电一段没电,更换电阻后芯片得到供电,并发出PG。

再查HWPG还是没有

发现芯片到与门断线飞线解决故障。HWPG有了,与SLP_S3#对比,SLP_S3比任何信号先掉并反复重启,电流上到0.1掉电。

补上电容后掉电两次电流上到1.1A左右,PLTRST#测得高电平。

网友:
卧槽。。。。。。。无情

网友:
看着就神 厉害了

网友:
一环扣一环啊!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好,能找到关键点。

网友:
SLP_S3比任何信号先掉并反复重启,怎么想到搞此处电容的呢,还是看到掉件才搞上去的,解释下此PC25的电容在这里做什么用的,此贴更加完美了,这里电路属于电流检测部分的吧,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学习了就是不一样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是待机部分有问题 不知是不是 要不然就是参考参量选错了

网友:
高手啊,太强了

网友:
这就是实地学习的结果嘛

网友:
楼主帖子的编辑需要完善一下,我看着图和字有点乱

网友:
的确是学霸!

网友:
一看就会一做就费

网友(2020-01-24):
我是有点迷惑。PC25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经过培训就是不一样,不像我,只有理论没有实践

网友A:
我感觉楼主在解决CPU供电时候,是不是事先应该先测一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VIN然后再确定是否拆供电芯片会更好。

网友(2020-02-25):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嗯 厉害了,好想变的一样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楼主在解决CPU供电时候,是不是事先应该先测一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VIN然后再确定是否拆供电芯片会更 ...

有芯片直接换芯片,没芯片就查条件,有时候量半天最后换芯片浪费时间

网友(2020-03-26):
新手上路,学习看看,多谢关照

网友:
练手主板哪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