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拔掉电源BIOS信息不能保存电池耗电极快

楼主(2019-11-14):
此板收来简单测试没问题,后边无意中发现只要拔了电源线后再开机要按F1,换了新电池后也一样,最后一测新电池电压只有1.几伏了,这下判断是主板有问题了,此板就放在一边了。这几天开始学习维修,看到了待机电路这块,就按照此板的点位图查找,首先怀疑第一个电阻坏了,拆下测量发现阻值正常,就装回去往后看,又拆了几个PCH旁边的电阻,发现电压还是低,后边索性就从头到尾看,第二个节点是一个 二级管,我直接拆了,发现电压一下子就正常了, 更换此管,换上新电池,反复拔电源测试都不再按F1了,电压也一直没掉,至此维修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能帮助到遇到此类问题的小白。

网友A:
coms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电池到开关针以及到南桥电路,估计是电池边上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耗电极快,绝对有短路,试着想想电池直接正负极都对地会怎样,最后你就知道该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电池到开关针以及到南桥电路,估计是电池边上的二极管坏了。

是的,就是这个二级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双二极管坏了。2进1出的那个。

网友:
这个双极二级管还不好买, 买来的大一号, 焊上去电压也低, 最后从料板上摘了一个过去才好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还没搞定呢

网友:
这类问题通常都是那个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当初看刘坚强的视频这个故障说的很详细。

网友:
双二极管的问题看来很毒哦啊。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双二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