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45 时不时花屏 重启就黑屏

楼主(2019-11-14):
各位大佬 帮小弟确诊一下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台DELL1545独显本本 用的好好的突然花屏S机 再开就是黑屏 开不了机
内存更换过 放电过后 又能启动了 不定时又重复上述情况
现在外接VGA有时花一下如下图 内屏就能显示启动 但时不时再花就继续黑屏了

网友:
做显卡吧,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恩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故障率很高

网友:
吹了一下 显卡和显存 恢复正常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  这个机器显卡有问题   加热下用两个月

网友:
楼主这个是显卡问题,上BGA干一炮可绝后患,同时看看散热风扇是否有堵塞,散热要做好,不然还会坏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