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z77-v lx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9-11-14):
华硕主板p8z77-v lx进系统在正在启动的时候就蓝屏 硬盘 内存条   CPU 都换过了   都是一样的    蓝屏代码0x0000007e  BIOS刷了      桥我也加了一下

网友:
硬件不兼容吗

网友A:
内存问题比较大,我上次插两条到快桌面的时候就蓝屏,插一条在任何插槽都没问题

网友:
我有块华擎的也是这样。我估计还是显存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问题比较大,我上次插两条到快桌面的时候就蓝屏,插一条在任何插槽都没问题

我把主板换了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