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 潮7000-13 无待机 通电0.002

楼主(2019-11-14):
来的时候 插电没反应 拔了电池还是一样  没待机 电流0.002  测试主板 屏线附近短路  看论坛里面一个兄弟说那个电容烧了  我就直接把那两个电容拆了  图标注1 位置     拆了还是短路  才仔细检查   发现了图标注2 位置  电容开裂 拆除 后一切正常 补上改装的电容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天天这样搞,会发财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这样搞,会发财的

这种事情怎么能天天遇到

网友:
应该算  短路的区域就那么一块 短路的芯片不见得就是那两个

网友:
收藏了 下次事半功倍 谢谢

网友:
这么小的玩意,你咋这么厉害就找得到呢?厉害!

网友:
就喜欢修这种,美滋滋

网友:
主供电电容短路大多肉眼能看出来 捡钱的步骤

网友:
幸好 不是CPU 供电芯片短路,不然CPU  遭殃了, 还好只是电容坏了                   捡钱了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大概找不了

网友:
是啊,修机器前先认真观察有没有问题原件,这样速度很快。

网友:
修个电容是我最拿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大概找不了

真没示波器      只是感觉   就用放大镜看了一下 第一眼就看见它了    只能说是运气好

网友:
这款这种问题的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