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关机就归零

楼主(2019-11-14):
本本是宏碁V5-473G一关机时间就归零,换过电池,还跟其他啥子有关系?。

网友:
RTC 电路 和 PCH 有关.

网友:
电源管理?

网友:
简单说就是电池相关线路

网友:
查VBAT线路,南桥,晶振以及谐振电容

网友:
RTC电路,一般都是旁边小电容漏电了,或者是桥。

网友:
学到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关机看看bios还有电压你

网友(2020-02-03):
检查钟控电路有无问题。例如: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