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好两片h61mlc不出集显电压的

楼主(2019-11-14):
多是加焊ISL6363

网友:
就加焊一下能根本解决问题吗?

网友:
今天搞好两片h61mlc不出核显电压的,加焊ISL6363问题解决,经过测试是否真正解决,是则虚焊(脱焊),不是而ISL6363外围元件变质。

网友:
我老加焊,怎么偶尔好一片。还是你牛。希望上点新奇的经验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总能碰到虚焊的,我碰到的基本都是电阻或者电容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