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c5255无法打印

楼主(2019-11-14):
请问一下佳能c5255是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的,没有数据线连接电脑,电脑无法通过网络添加(搜索不到),电脑驱动没有问题,请问一下打印机该如何设置?
修改问题

网友:
复印机里面IP地址不对,IP地址正确的话安装驱动的时候就可以搜到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