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1-14):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6A,触发无反应,拆机测量待机3、5V正常,再安照时序测量,按下开机键EC收到了nbswon#,EC也正常发出DNBSWON#和S5_ON,接下来EC也正常发出RSMRST#,但是南桥没有返回SUSB#和SUSC#,问题在南桥这里,虽然EC发出了S5_ON,但南桥待机电压是否确定正常呢?测量了一下3V_S5、和5V_S5,结果这两个电压都没出来,查图纸发现PQ59的3脚没有15V,而PQ59是正常的,15V是由3V、5V电路产生,测量发现电阻PR218阻值变大,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图纸上传看得更清楚,这个电阻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