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佬们,能在编程器提取出来的bios中添加nvme驱动没?

楼主(2019-11-14):
我的笔记本支持m2插口,也支持pcie,但是只支持ahci控制的ssd,想做bios中添加nvme驱动,想请教一下,有人愿意教下么~~

网友A:
bios中添加nvme驱动??个人用户不建议如此折腾了  有一定难度  可以找专业维修解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中添加nvme驱动??个人用户不建议如此折腾了  有一定难度  可以找专业维修解决下

嗯嗯,网上看了比较多的教程有一定的可行性~~实在不行就找人操作了

网友(2020-02-03):
你想的太简单了,BIOS中添加点东西,整个软件都需要重新改写,很麻烦的,还要硬件支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