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S5304 PDF

楼主(2019-11-14):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负责读卡器的,不装它应该不影响开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负责读卡器的,不装它应该不影响开机吧

没看到机器油读卡器

网友(2020-01-11):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机器油读卡器

接口转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