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网线串联的接线方式你们见过吗??

楼主(2019-11-14):
如图
今天被它给搞死
就特么装几个路由器而已
各种不通
墙里基本都这样……

也许是我见识短浅
在电脑店工作两年多第一次见到这种……

网友A:
化州佬?这是电工装的,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州佬?这是电工装的,见多了。。。

没见过 ,反正我去的地方要么头都做好了,我路由器一设置就好了,要么就总线那里水晶头没做,我走b线给他水晶头做了插上交换机路由器也就好了,再或者就是墙里端口都乱了,我两头还是都走b做好了插上交换机路由器就好了,
这种串联的真没见过,没见过归没见过,主要是路由器接上不通,或者要很久才接通,或者不稳定等下就不通了,具体墙里怎么接也没全拆了看,总之被搞得很蛋疼

网友:
这种接法,太残暴了

网友:
好乱,看得我也看不懂,我只会说重新布线

网友B:
电工以为跟电线哪样并在一起,一条线当二个用,少布线,处理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二用,采用1236分4芯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以为跟电线哪样并在一起,一条线当二个用,少布线,处理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二用,采用1236分4芯接

这个我试过,主要是有一个墙里的端口不是这样的,我直接两头都做了水晶头然后36不通,然后就把36的线给排除了,用其他线代替1236,一开始测网仪是通了,子路由器都显示从主路由器分到的ip了,但是…………没网,然后测网仪再测3又不通了,又换了条线代替3还是一样,简直怀疑人生…………还有一个是3楼4楼上下的应该是这样穿一起的,我4楼有网了,3楼插上路由器……4楼就没了,3楼一拔掉,4楼就有了……太蛋疼了……现在就考虑要么让电工重新把几个需要网络的线给重装拉一下,要么就在上下两条线之间结个路由器,这样太丑了……而且特么墙里线流的也短都拉不出来…… 坑

网友:
这样接的  肯定是新手  要么就不会

网友:
只有懂得人才会这么玩,不过太随意了

网友:
电工串联接网线 还有个问题,网线太差,8根线有不通的 郁闷吧(╥﹏╥)

网友C:
这两根网线只能接一个设备使用,如果两端都接设备的话,会产生丢包等不稳定问题,还是加长网线接路由器或交换机比较稳妥

网友:
装修电工排的线吧

网友:
肯定是装修工弄的,以为像电线一样接通就可以用了。

网友D:
看来你本人也不是很专业啊,网线并联不可以用,串联也不行,中间没有集线器做桥接就无法分配出多余的端口,网络设备都是端口对应的,一台设备占用一个端口,像这种接发理论上也可以上网,但是仅限于同一时间只能开一台电脑如果两台都开那么将会造成网卡跟网卡短路,直接瘫痪整个局域网

网友:
这种插座设计的就是个傻逼,强电弱电混一起

网友:
没有证的电工装的,假电工师傅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本人也不是很专业啊,网线并联不可以用,串联也不行,中间没有集线器做桥接就无法分配出多余的端口,网络设备都是端口对应的,一台设备占用一个端口,像这种接发理论上也可以上网,但是仅限于同一时间只能开一台电脑如果两台都开那么将会造成网卡跟网卡短路,直接瘫痪整个局域网

是不专业,但没见过也不代表没有,所以我不会一下子直接否定了别人的成果,当时电工被喊过来骂死了,现在思绪理清了也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根网线只能接一个设备使用,如果两端都接设备的话,会产生丢包等不稳定问题,还是加长网线接路由器或交换机比较稳妥

思绪理清了就明白了,不折腾,让电工来重新辣了

网友:
搞个寻线仪 把思路先理清楚 网线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
见过,故障就是两个不能同时用。用其中一个大部分没问题。

网友:
做头好维护吧,用这个看起来很粗鲁!

网友:
看来电工和IT工还是有区别的哈

网友:
加装一个交换机,把网线重新做水晶头就OK了,自己改装一下,以前也遇到过一个客户新房,全部接错,重新再接的

网友:
串联?这不是并联吗?难道我初中没学好还是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