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基带问题

楼主(2019-11-14):
一直正在搜索,测量基带供电发现s1无供电有阻值更换了基带电源和电感故障依旧(基带的u1和v1也补上线了)实在没思路求大佬指点

网友:
查一下C3217_RF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A:
检查一下基带码片,我上次接到一台6s,摔后无基带,也是S1无电压,后来发现码片都摔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基带码片,我上次接到一台6s,摔后无基带,也是S1无电压,后来发现码片都摔裂了

还真是码片的问题仔细看底部爆脚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