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开机进恢复模式

楼主(2019-11-14):
刚学修国产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机型是华为P20
为什么只能扣电池开机 用电池拆机小板连上稳压电源都开不了 只能进系统恢复。

网友A:
遇到过,正负极是对的,可能部分机子未检测到电池检测脚也未可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正负极是对的,可能部分机子未检测到电池检测脚也未可知。

没检测到数据直接就重启,我把电池小板拿下来是进恢复

网友:
尾插小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