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D1掉电故障又一通病?

楼主(2019-11-14):
神舟战神K650D
客户送过来  偶然可以亮屏   几秒钟后就掉电黑屏 电流0..8- 0.5-0.7 1-1.2
反正内分泌失调紊乱的很  瞎几把的跳 就是不开机  开机就是掉电
看了下坛子子的大神们说PQ58 1.2PIN 短路 就可以秒杀

短接PJ27 以为可以收钱了  结果你们懂得  钱没那么好挣呀
短路以后 都不上电了  电流只有0.07  只有3v 5v   它心情好的时候电流可以跳的0.4 但瞬间就没有了   出什么电源都里量不出来
郁闷了  又看坛子   看了半天没个结果
  对板子看了又看  突然看见PQ1  长的和PQ58他娘的一个  旁边还有个PJ1  和PJ27 位置也差不多

灵光一闪  允许PQ58 坏就不允许PQ1坏  立马短接PJ1   亮机  KO

别问我灵光怎么闪的  说不出来

网友:
请允许我真想知道你灵光怎么闪的

网友:
这样治标不治本直接短接这本本能工作多久

网友:
战神现在遇到的不多了,但是感谢分享楼主;

网友:
开关管吗?短接后影响多大呢?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错

网友:
看来你是吃这碗饭的料

网友:
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去短接35的开启,这内存供电开启本来就是个通病

网友A:
这么厉害 KO一下就 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 KO一下就 OK 了

楼主 和 不是 他 KO 主板 就是 主板KO他 。。。。

网友B:
猜测PJ1 是内存供电 开启

网友:
还是要先观察

网友:
楼主有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测PJ1 是内存供电 开启

一般我都拆掉那个6脚管子 不装 没啥问题

网友:
有一坨翔 干掉

网友:
5v掉电和三伏掉点能不能看看电压

网友:
这个灵光厉害呀

网友:
对的主板拿到手最好仔细检查下主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强制开启???

网友:
反正内分泌失调紊乱的很  瞎几把的跳

网友:
我一般是把开启控制的6脚双N管换掉。

网友:
蓝天代工的很多都是这种6脚管的问题造成的不稳定,有时开不了机,不定时掉电等,换掉就好了

网友:
理论 功底  扎实

网友:
灵光一闪,这个很重要   我修电脑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都是感觉修好的  自己都觉得奇怪

网友(2020-04-09):
pq1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2021-09-25):
我的开机0.5几不动   也是这个通病吗

网友:
通病就是送钱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