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D 1.01开机风扇转无复位信号

楼主(2019-11-14):
检查该板出发后不跑码,各项电压都正常除了ME电压不正常,现在想先把复位信号搞出来,我自己画了电路图,上面有一张好板的测试电压值和坏板的电压值,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图画的看不懂,你不会用点位吗?或者在板上标出那个部队的电压位置

网友:
  先把me电压搞正常

网友:
八福巡抚之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问题。导致发出的VRMPWRGD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