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开机 50mA 定住

楼主(2019-11-15):
之前是短路 挑掉一个硬盘附近的电容就就成现在这样定50 mA,IPHONE 7 开机 50毫安  定住   接稳压电源没有漏电 开机50毫安定住 请问从哪里查起呢?能连接电脑

网友A:
保资料刷机看报错 应该是硬盘问题或者断线了

网友B:
硬盘的供电都有吗?都有的话先刷机看看能不能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资料刷机看报错 应该是硬盘问题或者断线了

刷机报错9 不知道是不是挑调电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供电都有吗?都有的话先刷机看看能不能过吧

刚刚刷了几次 都报错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供电都有吗?都有的话先刷机看看能不能过吧

3.0v 没有 之前也是这一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供电都有吗?都有的话先刷机看看能不能过吧

硬盘的3.0v 没有只有0.6v,之前大电流就在这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资料刷机看报错 应该是硬盘问题或者断线了

报错9,现在测试了 硬盘3.0v没有

网友D:
之前短路是开机短路还是上电短路?我估计你挑掉了硬盘1脚附近那两个不接地的电容。

网友:
先测量3v供电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错9,现在测试了 硬盘3.0v没有

看看挑的地方是不是把板挑断线了!!

网友E:
把硬盘拿下来看看3.0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短路是开机短路还是上电短路?我估计你挑掉了硬盘1脚附近那两个不接地的电容。

开机短路,那个电容接地的现在测了下 这条线路上的3.0v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硬盘拿下来看看3.0v供电是否正常

没有重做硬盘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