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换完屏幕后面容没有了头疼

楼主(2019-11-15):
苹果x换完屏幕后面容没有了头疼

网友A:
拆机的时候伤到面容的点阵或者原深感了吧

网友:
没有伤到面容排线 点阵  国产屏gx 厚屏也有影响

网友B:
显示什么,面容不可用还是移高移低

网友:
排线搞坏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没断电池插排线。把深感烧了

网友D:
这下脑火了。

网友E: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说说

要防止静电击穿

网友:
不管干什么第一步用隔热胶带把前置盖上,防止静电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时候伤到面容的点阵或者原深感了吧

这机子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下脑火了。

确实呀去了一趟派出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没断电池插排线。把深感烧了

这个也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什么,面容不可用还是移高移低

是忽高忽低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