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后电脑不能启动

楼主(2019-11-15):
机主说,正在制图,突然停电,再来电时,电脑不开机,检查后发现,电源坏,代换后,能开机,不认硬盘,在PE下能找到硬盘C盘,也能打开,但是不能显系统文件夹,也就是说要找机主的桌面文件,找不到。请高手指点。数据无价。 C盘内只显示这么多文件。

网友:
有坏道了

网友:
把C盘备份, 然后重装,在直接复制过去

网友:
硬盘坏道扫描!!!!!!!!!!!!!11

网友:
硬盘坏道扫一下,看能不能修复呗

网友:
pe下硬盘盘符不同 再看看 能打开应该是能够找的到

网友:
数据恢复搞一波

网友:
硬盘分区被破坏,数据恢复软件一般都能搞出来

网友:
我的机器经常突然断电  未发现异常    问题大换硬件

网友:
既然你说数据无价,你出多少钱,帮你搞定!?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的话就恢复数据吧,不要瞎搞,我们专业做数据恢复

网友:
都混成维修技术员了,连在PE下找个桌面都找不到,你这个是桌面混起来的啊,这个不是罪基本的吗?

网友:
这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