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进水腐蚀wifi打不开漏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11-15):
  故障机型:iPhone7代

  故障现象:WiFi打不开 漏电

  故障分析:一般功能模块有损坏也会导致漏电,耗电快,既然是WiFi功能打不开就有可能是WiFi损坏导致的。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是WiFi,蓝牙打不开,还漏电,但是经测试WiFi打不开蓝牙可以打开,指南针也不行背光调到最亮度还是偏暗。

  先拆开用电源适配器上电确实不正常触发就一百多起跳。

  把主板拆下检查发现原来这是一台进水的机器但是客户没说,已看到正好是WiFi旁边的地方有腐蚀。

  把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清洗完再把已腐蚀的滤波电容扣掉,上电测试还是会一百多起跳漏电,然后再寻找别的地方发发现指南针下面有一个小电容腐蚀且崩了一角,用万用表测量已经对地。

  直接把电容扣掉,再测量阻值正常,上电也正常,把主板装上测试WiFi已经可以打开指南针也正常,背光偏暗是屏的问题,故障排除!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