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51_0A MS-1795换了南桥有线网卡发现但是插上网线没反应

楼主(2019-11-15):
MS-16J51_0A MS-1795换了南桥有线网卡驱动硬件都正常    但是插上网线没反应还是显示叉  咋回事

网友:
我是初学者,好像是网卡也受南桥控制吧,如南桥发出的100m时钟,是不是南桥没有搞好哦

网友:
检查网卡口75欧电阻

网友:
网卡口到网卡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