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hd3 rev2.0图纸

楼主(2019-11-15):
ga-b85m-hd3 rev2.0图纸  没分咯、。。。

GA-B85-HD3 rev2.0 tuzhi.pdf

网友(2020-04-11):
今天修到一片技嘉GA-B85-HD3-A REV1.0主板它和(GA-B85-HD3-2.1)主板是一样的可以参考图纸,故障现象1.有时自动上电,能跑码但不显示并且自动上电之后按触发键也不能机关,必需拔电源。2.大多数情況是不能触发的,按开机没反应,不能触发。估计由I/O引起测IT8620E:
33.64.96脚IT_VCCH:3.3V
105脚 PSON#:ATX绿线 5V(正常5-0-5)
104脚 PWRBTSW触发排针:3.3V-0-3.3V
100脚SUSB#=N_SPL_S3 南桥-I/O:0V (正常0-3.3-0)
101脚O_PWRBTSW I/O-南桥:3.3-0-3.3
114脚O_RSMRST I/O准备好:0V(正常3.3V)

分析,114脚O_RSMRST 0V不正常所以不能触发。查电路图由N_-DEPSLP/NQ18/NQ19控制
N_-DEPSLP :0V(正常3.3V)
NQ18 B脚:0.15V(正常0.65V)
NQ19 D脚:0V(正常3.3V)

分析,电压都不正常,特别是N_-DEPSLP最重要,要想N_-DEPSLP为3.3V,必需南桥的
N_VBAT 电池:3.3V
N_DSWVRMEN 南桥内部的产生 1.05V 深度睡眠待机电压 :3.3V
N_RTCVDD 电池供电:3.3V
N_INTVRMEN 南桥内部1.5V电压调整器:3.3V
N_-RTCRST 电池复位:3.3V
32.768晶振:0.68/0.58 无波(正常0.39/0.12有波)

分析,很明显测出32.768晶振:0.68/0.58 无波,果断更换一个32.768晶振,电压恢复正常0.39/0.12有波,N_-DEPSLP恢复为3.3V,114脚O_RSMRST恢复为3.3V.按开机键触发启动跑码“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技嘉GA-B85-HD3-A.REV1.0(GA-B85-HD3-2.1)位置图.pdf

GIGABYTE GA-B85-HD3-1.0 位置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