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画面反了

楼主(2019-11-15):
谁会改32寸三星显示器程序,请高手改下,问题画面反过了。

网友:
刷程序试下。要不就把显示器反过来看吧

网友:
貌似三星显示器里有个调节,再不行刷程序

网友(2019-12-16):
刷了,没有用,我换的不是原装屏,

网友:
这个是给别人修的,

网友:
程序问题刷一下程序

网友:
加长屏线,转过来

网友:
是左右 反了,还是上下反了?
如果是左右反了,要换程序。
上下反了,进总线调节。

网友(2020-02-04):
要不反过来装

网友:
楼主,是左右 反了,还是上下反了?

网友:
有个IO,看下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如果学习学习老师们的技术,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
换的屏不通用咯

网友:
系统里设置画面翻转。

网友:
现在有些机器是倒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