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6p部分触摸失灵的维修

楼主(2019-11-15):
          6p触摸屏完全失灵的大家都修的比较多了,但部分失灵的帖子论坛里面不多,今天用一台id板给大家演示竖排部分失灵,偶尔闪白条等故障,喜欢的收藏,数据仅供参考。

  测试还是很辛苦的,适当收点论坛币,就不免费了哈。

网友:
黑触摸 飞线 重植

网友:
黑白触摸之间的耦合电容开路或者电容到IC之间断线。

网友A:
通病故障 黑白触摸之间的耦合电容开路或者电容到IC之间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故障 黑白触摸之间的耦合电容开路或者电容到IC之间断线。

是的,那一颗电容管那一排触摸,我这个都有测试,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可以直接干相关那颗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