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主板BIOS芯片居然不触发

楼主(2019-11-15):
主板型号:技嘉GA-B150M-D3H
主板症状:前期主板可以触发上电,安装CPU后跑码00

因为当时用的是八代CPU测试的,上U后刷了支持八代U的bios,然后上电跑码00后断电。
以为是BIOS问题,就把bios芯片拆了,刷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版本的bios
因为原厂的bios备份忘记放哪里了

然后借了块CPU  奔腾G4400

焊接好bios后装上CPU,短接开机针没反应??????????????????

下掉CPU 拔掉八针CPU供电,
继续短接,还是没反应????????????

有没有大神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BIOS不对,需要找对BIOS或找到备份。

网友:
继续刷bios ,电脑里面可以搜索文件 应该大概记得好久备份的文件,仔细找找也可以

网友:
技嘉1151 BIOS刷错会导致PCH不出SLP_S4 SLP_S3

网友:
换的BIOS芯片是什么容量的,原机的BIOS是多少,据我所知,25L6473E和25Q64不通用,不同牌子型号的ROM芯片可能存在不兼容情况

网友:
你板子挂了吧?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觉得学习到了好多内容。果然论坛大神多哈哈哈哈哈。正在找bios重新刷ing

网友:
不要怪BIOS问题,是主板坏了。

网友:
我记得技嘉BIOS都是可以直接用官网的可以刷

网友:
主板坏的可能行大   BIOS 在官网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触发! 没理由啊,触发难道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没理由啊,触发难道和BIOS有关系吗?

确实是bios原因,换了bios后可以触发。

网友:
这个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