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0TI显卡安装驱动花屏死机

楼主(2019-11-15):
技嘉780TI显卡安装驱动花屏死机

网友A:
显卡BIOS 或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BIOS 或显卡芯片坏了、

加焊核心现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核心现在正常。

这个是技嘉GTX700系列显卡的通病,我收了1张GTX780, 两张GTX780ti,都是通过加焊核心修好的。

网友C(2019-12-22):
加焊后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后能用多久?

看运气好的话几年,不好的话一两个月

网友:
能用几个月,那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