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完球了,屏上的排线扯开了,怎么办?

楼主(2019-11-15):
客户来修屏轴开裂,屏幕显示正常。我拆屏的时候有许多双面胶,费劲才揭开。待屏轴修好后开机,发现左侧1/4竖列白屏,右侧图像清晰。不由得菊花一紧,于是拆开发现左侧屏幕下部的软排线被双面胶扯开,这垃圾华硕,太坑人了。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有专门修这个的吗?

2019.11.17 换了个新屏,幸亏现在的屏幕便宜,全新带1个点的才一百几。安装上后看不出哪里有1个点。效果不错。

网友:
换屏吧 老铁

网友:
修只怕比换还贵哦

网友:
换屏简单省事。。。。。

网友:
直接换屏,压屏的一般不给修

网友:
想办法怼上去 可以正常显示不?

网友:
我上次也是,,直接赔了个屏

网友:
模块挂了,不好修!寄出去给人修,就算能修好,起码一百多!赔钱吧,我也碰到过,拆出来让我插屏线,结果这个胶一用力把模块给撕掉了,我二话没说给客户旧机上拆了一张换掉,收了50块钱插屏线的手工费,说真的,他原先还真的不一定就是屏线的问题,扯也扯不清楚了!磁到这种倒霉事,只能赔钱了,从此之后我碰到这种有胶的都先说清楚,要拆就拆,不拆拉倒

网友:
干维修 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
老铁,你需要找有压屏机的同行帮你换TAB了。前提是没有伤到PCB焊盘的情况下。。按寸收费的。 熟人就路过了。。

网友:
这种屏可以压屏,不过费用高啊

网友:
直接换屏幕吧干就完了

网友:
这个修补了的.只有换

网友:
需要压屏设备,自己修没设备找压屏的又太贵,直接赔屏

网友A:
赶快悄悄地拆块旧屏换上。

网友:
换屏是最好的维修方法了,我上个月在戴尔XPS上还不是载了几大百。

网友:
感觉现在联想华硕是不是越做越水了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就直接换屏啦

网友:
    换个   2 手 的

网友:
吃一堑 长一智 认倒霉吧 换屏吧

网友:
楼主发个清晰的图,好让我们避开这个坑

网友:
直接换屏幕吧

网友:
兄弟菊花一紧说到了点子上

网友:
简单 花个万把块买个压平机就可以修了
四川温江
修屏没量还是算了吧
详情

网友:
上次我碰到过一块屏背光不亮,背光电路从其它的屏移接好,只要把屏移过去就好了,屏双面胶粘的死,脑科发热拿手术刀割, 一刀下去,把排线割了一刀
古典浪漫
这个地方千万千万小心再小心
详情

网友:
我从来没这样拆坏过你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个32的AOC也是铁这种。妈的。飞好vgh,两条横线,太坑爹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吧,贴上高温胶布,用烙铁粘多点锡,拖压几遍试试吧

网友:
换一个拆机的旧屏就可以。看看同行有没有有瑕疵的。得一百块。不知道换屏轴收了多少钱。

网友:
赔本了这次,没得说,拆机有风险,下次记得报高一点

网友:
拆着正 屏先讲好风险 双面胶粘的 风险太大

网友:
这么不小心?难搞了,专业压屏的都不修显示器的。你就死马当活马医了,用高温胶贴好,再用烙铁调低点温度烫,看能不能好,不好就只能赔个屏了。像这种贴有胶布的不能用蛮力拆的,要用风枪或者吹风筒,加热再拆,就好拆了。

网友:
应该直接换屏就ok了

网友:
修笔记本真的要心细,从来不敢这么大手大脚的

网友:
拆过好多带双面胶的屏,一般都是把屏电路保护膜撕坏,保护膜与里面电路是没胶的怎么会一起撕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快悄悄地拆块旧屏换上。
嗯 这才是神操作 不然客户知道 遇到不讲理的直接让陪新机器了

网友:
成本低,还是直接换了合适

网友:
直接换屏,维修有风险。

网友:
小心整 这个没修屏机器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