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扩容之后板层断线导致刷机报错4014故障维修

楼主(2019-11-15):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4014

  同行扩容,刷机报错4014

【维修过程】:

  刷机还没有出进度条就报错4014   恢复模式的时候能认到序列号,是扩容后出现的,这种一般是USB芯片通往CPU出现问题了导致的。拆机发现是UMT的主板,拆掉USB芯片  U1700  测量焊盘通往CPU的对地阻值,发现AP_TO_TRISTAR_ACC_UART6_TXD 显示无穷大,还有AP_BI_I2C0_SDA也是断线了。

  板层断线,找外面的连接点或者挖光板找线路的过孔点,AP_TO_TRISTAR_ACC_UART6_TXD是直连的外部没有经过其它元件,在挖AP_TO_TRISTAR_ACC_UART6_TXD这一路的时候,发现在卡槽旁边有个过孔点,挖开飞线。

  AP_BI_I2C0_SDA 这路外部有测试点,直接从测试点飞线。

  装回USB芯片 ,刷机正常通过,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好手艺, 好工具,值得学习。

网友:
为什么有些点ol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