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x79烧穿供电维修

楼主(2019-11-15):
思路是想减少一路供电  不知道线路如何接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的

网友A:
直接拆掉烧坏的上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烧坏的上下管

直接拆了就好了吗  我拆了  插上电源都没反应了。。。

网友:
这些是并联的拆掉一路都不行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怕是板层也有问题吧

网友: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就好了吗  我拆了  插上电源都没反应了。。。

没反应肯定有大短

网友:
烧成这样难修,不但上下管坏,电源管理芯片也不保,CPU估计也坏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CPU,上下管全换掉,检查板层等可疑地方

网友:
上下管拆掉,电感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就好了吗  我拆了  插上电源都没反应了。。。

电源没反应那表示还有短路。烧成这样子,又没有图纸,还真不好弄。

网友:
没必要搞了吧 要么得管子芯片都得换

网友:
不装u看看阻值短路不短路,还有上下管的G级阻值

网友:
没有得搞了。板都穿了

网友:
没得搞了不也稳定没意义

网友:
要是给别人修的就算了,修好钱到手了也用不了多久,别人还是要找你,后期还有烧cpu的风险

网友:
少一相供电肯定不稳定,把烧的部分挖了再补平慢慢飞线把,整好一样好使

网友:
我会把这项供电所有东西都拆了

网友:
还是别修了吧 感觉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