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大板Z370-P无图借电巧修15秒关机

楼主(2019-11-15):
        华硕PRIME Z370-P REV: 1.01开机提示15S关机,大家都知道这是USB_OC#异常导致,先观察各USB端无短路现象就着手查此信号,该板较新图纸点位都没有,不过根据经验华硕的德性多是由472、822排阻分压成几路的USB_OC#进桥接受检测,如图:

      测上拉472供电端5V正常,测中置分压端(1USB_OC#)只有1.3V,不正常,测相邻的2USB_OC#为3.2V正常,问题就在1USB_OC#
低了,把上拉472、下拉822排阻一并换了无效,偿试把1USB_OC#与2USB_OC#相连也被拉低到1.49V左右,判断是桥内部的轻微短路或者线路漏电的可能,只能向系统供电+3.3V借电一试如下图:

              用表笔猛擢最近的3.3V接电点,刚好相邻有,为了保险窜接一个1.5K电阻从3.3V飞到1USB_OC#,取得成功,开机一切正常不再提示15S关机出错,至此收工!

网友:
有参考意义

网友:
不错不错  多给了个思路

网友(2020-02-26):
检测点的对地值跟其他点的值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