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硬解 卡在20 nand

楼主(2019-11-15):
ipad4硬解 换了硬盘  刷机一直都是卡在20了  求指导一下

网友:
我的iPad5和你一样,据说要挑硬盘的,用艾普写底层也会出问题。我的折腾够了放哪里 都没兴趣搞了。准备哪天在X宝上买块硬盘叫卖家帮我写底层试试。

网友:
还是硬盘问题 供电 底脚阻值 换硬盘

网友:
考虑一下 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A:
用黑盘试一下,白盘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黑盘试一下,白盘挑盘

整好了 谢谢

网友B:
整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好了  谢谢各位

不说一下怎么样搞好的?

网友:
硬盘只能用海力士的  东芝的不行  换海力士硬盘试试

网友C:
怎么整好的分享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整好的分享下经验

也不知咋了   重新焊接了 一下好了   没好之前  我反复焊接了不下十遍

网友:
硬盘没装好

网友:
硬盘本身坏或主板的硬盘引脚断线。硬盘周边的硬盘供电滤波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D:
出这样情况先不装硬盘,刷机看看出不出白苹果。。再测板底阻值。电压。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最好用海力士的。别的硬盘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这样情况先不装硬盘,刷机看看出不出白苹果。。再测板底阻值。电压。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最好用海力士的。别的硬盘看运气

整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