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H81MDS2

楼主(2019-11-15):
主板经常不定时蓝屏 报内存 换了五六根内存还是那样 电源 cpu 硬盘都换过 还是不定时蓝屏报内存 求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cpu

网友:
打阻卡看看,是否接触不良有跪脚,内存供电是否稳定,系统总线是否有波形正常,cpu到内存的地址数据脚阻值是否正常,主板后面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线路

网友:
表示试过没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