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与电池之间的SM总线

楼主(2019-11-15):
通过上课知道在有电池的情况下,测量EC与充电接口之间的SM总线,可以判断EC是否正常工作
测试用的图纸是Lenovo G585 COMPAL LA-8581P (QAQ10,QAQ11) 2011-09-28 Rev 0.1 Schematic

通过图纸可以知道,拉低三脚电池检测脚就可以诱骗EC与电池码片通信下面是EC_SMB_CK1的波形

这样就拉低了~下面是我测到四脚EC_SMB_DA1 的波形

下面是EC_SMB_CK1的波形

网友A:
好办法,好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好思路,谢谢分享

承让了

网友:
楼主确实好思路,给个赞👍

网友:
这个方法好,意思是只要有读取电池的波形,充电接口就应该有充电电压吗

网友:
好一招引蛇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