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15315-1 TYPE-C输出5V维修

楼主(2019-11-15):
小米笔记本主板,都知道无图无点  再加上是TYPE-C接口  隔离也不熟悉 我也是瞎蒙对的

所以我也不发过程了  没有参考价值  只说下我的发现吧

输出5V,首先可以把PS8740B拆了再修(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坏会不会导致出5V,但是可以肯定拆了这个不影响输出)

输出有关的是下面图片的CYPD2122

大家修的时候注意下就行。一般来说隔离保护的MOS管什么的应该很少坏

修的时候主要围绕CYPD2122来修应该没问题

反正我也是运气好,刚好量到16脚电容短路,阻值只有60

拆掉芯片还是短路,然后放大镜观看脚位发现只到16脚,拆掉电容OK

图上标上了我量到的

然后问题是16脚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