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一直出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15):
台式机一直出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神个指点一下。

网友:
USB Device not found!Checking for CD-ROM.
未找到USB设备!正在检查CDROM。
CD-ROM not found!
光盘找不到!

网友:
请问各位,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bios损坏,让你从cd恢复bios。这个情况有可能:1.bios真的坏了,2.内存坏了。3.cpu坏了(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cpu,如果不是,就是内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损坏,让你从cd恢复bios。这个情况有可能:1.bios真的坏了,2.内存坏了。3.cpu坏了(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cpu,如果不是,就是内存坏。)

我把bios电子去了下来,然后又用酒精擦了一下内存条和显卡,装上就好了

网友:
把光驱电源拔了试试

网友:
USB Device not found!Checking for CD-ROM.

网友B:
提示找不到USB光驱,上一个是BIos出错,有时放电可以解决

网友:
用翻译软件,翻译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升级BIOS就好啦。。。

网友:
bios坏掉了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找不到USB光驱,上一个是BIos出错,有时放电可以解决

你是一个马后炮,人家已经说了把电池扣下来就行了。

网友:
翻译器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