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开机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目前是一起在EC里吗?

楼主(2019-11-15):
自学新人,感谢各位的提醒。  开机电路中的开机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是分开的吗?还是都在EC里面。

网友:
开机电路中的开机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是分开的吗?还是都在EC里面???

这么问? 应该说是分开的  不都在EC里面

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了解下EC的基本功能还有电源管理芯片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