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板号:NM-A141 REV:1.0 开机掉电

楼主(2019-11-15):
开机正常显示2分钟掉电,有时再开机不触发,过一会能触发风扇狂转,请哪位师傅解答一下,谢谢!BIOS刷了,桥换了,3V 5V芯片换了,都不好使。

网友A:
我修到一台昨天才取走,与你的问题不完全一样而是多次开机都是风扇狂转一会后自动停电,一次都没显示换南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一台昨天才取走,与你的问题不完全一样而是多次开机都是风扇狂转一会后自动停电,一次都没显示换南桥 ...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台和你的是有区别,我的有时能开机显示,桥换了还是不好使,测量待机时U46 123脚+5VS 有2.9V电压,感觉不正常,U46没导通时出现的电压,还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2020-04-07):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开机还能亮.进BIOS不掉,进系统半路就掉电.电流掉到0.3~0.6,就显卡供电没有了.显卡MOS管全换了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