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触发电流0.4A不动修复,可以认为跑不过内存或者不跑码

楼主(2019-11-15):
同行拿过来的机子,当时也没拍板号。
主要分享一下这一例不跑码的维修。
裸板看电流,触发0.4A不动,首先想到的就是BIOS了。以经验来看这电流就是不跑码或者跑不过内存。
测量各大电感供电都正常,首先就是刷BIOS。结果刷完了当然还是一样的电流。
当时也没拿示波器测看是否有读取内存。直接就是循着点位图测测内存供电的各个条件。
内存供电  VTT  REF 这些都测一遍,平台复位也正常。到这里还不行基本就不太好修了……
最终测到的问题如下图:

看吧,这是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大惊失色!
通电再次确认,内存供电电压正常!断电后测对地阻值为0.006明显有短路!
接着就是电压调到1.3V这样上烧鸡大法了!(烧鸡电压可根据需要稍微调高一点点点,不能高太多,不然会把原来好的内存给烧掉)
烧鸡电流才0.09A貌似,温度不明显,先放着烧几分钟……
一会再过来使劲摸摸摸,大概能摸到一个范围有点温度,但仍无法确认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最终是使用了排除法
拆一个颗粒测一下阻值。
最终拆到那区域第三个颗粒的时候内存供电的阻值上来了!(正反面都有颗粒)

然后就是订颗粒回来,接着这台机就这样无惊险收工了

这里主要想要说的是,供电正常不一定就是正常的!有时候供电正常也要打阻值看看!这台机如果当时没注意打一下阻值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了

快过年分不够用了,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给加点分哈!大家不要点支持,点评分哈。支持的朋友太多看不过来了:lol:lol:lol
最终是亮机图。

网友A:
大神发贴!必是精品

网友:
全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发贴!必是精品

这个明显是运气比较好

网友B:
一般像华硕这种4…5代单cpu的0.4死电流供电正常的话都是干cpu不行就报废

网友C:
楼主经验老道,是我我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华硕这种4…5代单cpu的0.4死电流供电正常的话都是干cpu不行就报废

是啊,新机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老道,是我我干桥了。

确实是这样,如果没发现这异常,我肯定也是干桥去了,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D:
可以先刷上屏蔽内存的bios,再插个好的内存试。可以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是否也问题。

网友E:
般像华硕这种4…5代单cpu的0.4死电流供电正常的话都是干cpu不行就报废

网友:
   牛 B    说的 就是 你          @~~~

网友:
     很好的一次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刷上屏蔽内存的bios,再插个好的内存试。可以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是否也问题。

嗯,这个可以试试。不过这里的内存颗粒有短路的,不拆掉短路的颗粒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般像华硕这种4…5代单cpu的0.4死电流供电正常的话都是干cpu不行就报废

请不要轻易灌水

网友F:
细心,把能做的都做一遍再去搞大招,大招就是再不行我就没招了,但是大佬能不能把脚位告诉一下好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细心,把能做的都做一遍再去搞大招,大招就是再不行我就没招了,但是大佬能不能把脚位告诉一下好不好啊{:4_ ...

啥脚位?

网友:
内存关键测量脚位是直接从图纸上找的吗? 大佬

网友:
这种机把板载内存都拆了,用外接内存条能亮机不呢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值的机器

网友:
内存芯片坏了换一个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还是得一步一步来,不然费时费力,这修的不错

好的,感谢楼主加分

网友H:
前两天也修了一台华硕跟你这故障一样的短路,MOS管把我的手烫了个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两天也修了一台华硕跟你这故障一样的短路,MOS管把我的手烫了个泡

我的主板貌似没有地方很烫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

网友:
楼主的电击大法

网友I:
拆机先来三扳斧,不来再细查

网友:
这个不跑马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J:
前几天修到一台X555LD的也是内存颗粒微短路,内存供电电压竟然正常,但颗粒周边电容对地才0.6.烧鸡几乎不发热。可能要红外才能检测出来了.想拆颗粒,客户犹豫不决,后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机先来三扳斧,不来再细查

是的呀,三板斧是必须要牢固掌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修到一台X555LD的也是内存颗粒微短路,内存供电电压竟然正常,但颗粒周边电容对地才0.6.烧鸡几乎不发 ...

很多颗粒吗?没办法的情况可能要一个个拆了看了。反正给客户报了价钱客户能接受就修嘛,不然也没办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很多颗粒吗?没办法的情况可能要一个个拆了看了。反正给客户报了价钱客户能接受就修嘛,不然也没办法

有八个,客户不同意全拆.以前试过两台都是拆到最后一个才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八个,客户不同意全拆.以前试过两台都是拆到最后一个才好的.

那这客户也是奇葩的。我修的话报好价钱修主板就让客户回家等通知。难道他是要求现场修的嘛
现场修的这种不好修也跟他说要订芯片,让他回家先。接下来自己按自己的思路来修。客户在旁边左不行右不行的他自己修咯

网友L:
可以先刷上屏蔽内存的bios,再插个好的内存试。可以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是否也问题

网友M:
示波器都不会用,想都不敢想笔记本,时序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先刷上屏蔽内存的bios,再插个好的内存试。可以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是否也问题

现在还没空研究BIOS屏蔽板载内存呢,有空再验证是否靠谱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示波器都不会用,想都不敢想笔记本,时序好难

有示波器还是好一点,问题看得更清晰

网友N:
高手就是高手,思路清晰,修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示波器还是好一点,问题看得更清晰

台坂 时序都还没搞明白,不敢去搞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这客户也是奇葩的。我修的话报好价钱修主板就让客户回家等通知。难道他是要求现场修的嘛
现场修的这种 ...

我平时也是这样的,一般都不会当客户面修机器的,奈何现在很多同行都打着现场快修,当面维修的牌子.实在无奈!

网友O:
还没换过这个颗粒,一般都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没换过这个颗粒,一般都屏蔽

有短路了屏蔽应该是没用的呢

网友P:
我手上有个主板
无半载内存
内存供电对地址10欧
1.5V没烧出来
求主意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我手上有个主板
无半载内存
内存供电对地址10欧

楼主的是板载CPU的吗?   1.5V烧鸡的时候电流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是板载CPU的吗?   1.5V烧鸡的时候电流有多少?

对  板载  0.4A

网友:
0.4A那就烧久一点试试。内存供电是有去往CPU的烧个几分钟用嘴唇感受一下CPU是否有一点点温,有的话你懂的

网友Q:
还是大神 比较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是大神 比较厉害,佩服。。。。。。。。。。。。。。。。。。。。。。

加分加分

网友:
阻值偏小,不好判断啊,,,

网友R:
楼主经验老道,是我我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经验老道,是我我干桥

其实我也无数次想往死里干

网友:
华硕本本   没图很难搞啊

网友:
明年开始这种u很多都寿命到了,开始准备大战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手就是高手,思路清晰,修得漂亮

加分加分

网友S:
不错这种办法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错这种办法也可以

加分加分

网友:
现在机器很多都必须要换CPU了    集成越来越高

网友:
全是大神 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经验了

竟Sr谁伴我闯荡 -1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华硕的几款板载内存都好容易坏啊

网友T:
厉害!或者能不能屏蔽板载的,加一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T:
厉害!或者能不能屏蔽板载的,加一条内存!?

得先把短路的拆掉才能屏蔽我觉得

网友U:
华硕集成的太多了。

网友:
技术不错,老司机

网友:
使用了排除法
拆一个颗粒测一下阻值。
最终拆到那区域第三个颗粒的时候内存供电的阻值上来了!(正反面都有颗粒)

竟Sr谁伴我闯荡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V:
应该是板载的内存有问题。直接拆了。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U:
华硕集成的太多了。

是呢,华硕的一般都是板载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板载内存可以先屏蔽

短路了屏蔽应该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应该是板载的内存有问题。直接拆了。

难道要全部拆了嘛,没钢网植球要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供电。。。。。。。。

注意不要灌水喔

网友(2020-04-13):
小白过来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2022-02-07):
记得论坛好像有屏蔽板载内存的软件  不知道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