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不联电脑 无法加入wifi

楼主(2019-11-16):
密码是对的 手机是进水大短 分层后发现是最上层的显示触摸供电ic问题 更换后能开机  植锡中层贴合中间出了问题 忘记用低温锡 用了常温锡 后来拿起来的时候掉了一个基带的点 已经补好 基带正常  在贴合前就发现不能联机 充电正常 贴合后发现wifi能打开 但无法加入  大神指教下  是哪里呢

网友A:
中温。。WIFI无法加入。我猜。CPU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温。。WIFI无法加入。我猜。CPU爆了

应该不会 中层贴合温度一直用300度 并没有把温度调高 用低温锡也是300度  个人感觉板层有问题 二道的手机 本来打算搬板上层  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