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2s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定在17mA松手归0

楼主(2019-11-16):
拆机看有维修过,大音频和基带IC都被加焊过。

用稳压电源开机只有17mA电流,借鉴坛友发的维修经验,直接查3.3v供电,发现大短路。
把电源调到1v烧机,电流1A多,摸着摄像头座子旁边有发热,熏松香发现是一个小电容发烫,像这种小电容我是直接扣掉的,扣掉不短路了!
  开机直接进系统,发现进系统很慢,心想肯定还有问题!结果开机了没声音,升级系统有声音,重启手机后又没有了!
直接换大音频搞定!维修结束!
新手发帖!

网友A:
借鉴坛友发的维修经验,这点很重要,什么经验你也分享下,却没发出来。为什么直接去查3.3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鉴坛友发的维修经验,这点很重要,什么经验你也分享下,却没发出来。为什么直接去查3.3V短路?

抱歉!这是我的疏忽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页面,快来看看吧#【【小米】mix2s进水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18mAM-20mAM,松手归零!】##magvueTMTY6cKfByyp2mag##(长按复制整段文案,打开@客户端@即可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