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6练手板详细维修流程和维修思路

楼主(2019-11-16):
1迅维实地笔记本学习,练手板到手,先测量了一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2上电电流0.00,按下开关没反应。
3测量ec待机条件,ec主供电avcc无电压。
4测待机供电芯片线性无电压输出,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有供电有线性开启,线性输出条件满足不输出。此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芯片输出线性但是被   拉低,另一种可能性是芯片根本没输出。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排除线性被拉低的可能性,手摸芯片不发热(线性被拉低的话芯片会发烫),测线性引脚对地阻值300+,认为正常,果断换芯片,线性出来了,搞定。电感只有5V没有3V。
5再试一下触发了,待机条件不用查了,电流上到0.09掉电。
6因为老师说过广达的板掉电需要特别注意HWPG信号,一测还真没有。

7向HWPG信号来源查找,此处VCC3有上拉供电,实测二极管正极无电压,猜测可能是被后级拉低,测量二极管负极只有D11有3.3V。
8确定了是被后级拉低就一个一个的断开与后级连接的二极管,发现断开集显供电的和CPU供电的二极管后VCC3电压有3.3v了,说明是此两路电压出了问题,先搞CPU供电。
9测量电感对地阻值50+感觉有点低,怀疑是不是有轻微短路,就去测量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周边电容,还真有电容短路对地阻值3(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想去测电容),仔细观察电容外观无明显问题,决定先拆芯片,拆除后阻值恢复正常,跟换新的供电芯片。

另外附上各电感最终正常对地阻值供同学参考

10上CPU继续搞,还是不出我去。
11测量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有没有主供电,再测PR1电阻一端有19V另一端为0。测量对地阻值

正常啊,什么情况?把电阻拆下后测量阻值竟然到了1M而图纸上是2.2,问题找到了,换了一个电阻供电有了。
12再上电测量CPU供电出来了,波形如下

注意:此处电压高过0.5V不是芯片有问题,是因为芯片先发出VBOOT电压后经过CPU的SVID调整后在恢复恢复特定电压值1.05V,但此波形为滤波不良。
13更换后级滤波电容后波形完全一致,原来这是正常的,因为CPU电压是动态的不想其他电感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自此CPU电压检修结束(我认为结束了其实没有)。
14测量大与门处二极管正极3.3V有了,还是掉电。
15SLP_S3#与EC待机、EC复位、3\5V、ALERT#(温控)、HWPG对比结果为SLP_S3#最先掉电。

16对比到PWROK发现这个信号没有,

此处之前测MPWROK已经产生,VR_PWRGOOD没有,这个子弹头是个什么鬼?翻书后得到答案,与门,都为高电平输出高电平,现在有一个为低啊,原来是断线了,飞个线搞定。

17问题都解决了,结果是、、、、、、、、、、、、、还掉电。
18还是感觉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
19观察CPU供电芯片周边元器件,发现电流检测电容掉件,装上电容电流上到1.1A定住了。

20测量PLT_RST#为3.3V高电平,CPU复位RESRT也为高电平。
21根据时序分析CPU要读BIOS了。
22接下来的问题是EC、桥、和CPU都读BIOS,怎么确定是哪个读的呢?
23因为CPU在平台复位读取BIOS,所以抓双通道,PLT_RST#之后如果bios2脚数据输出有波形说明CPU已经读取BIOS.
cpu读了,读了,读了,继续,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没波形。说明在与桥的匹配中出现了问题卡住了。
24更换料板bios故障依旧?
25原来该得改ME呀,改完ME装上电流有跳变了,接显示器,亮机,维修结束。

附上本版各波形供参考:
行场信号

内存SMBUS

图纸、点位、波形、ME以附件形式敬上。
最后,对迅维培训黄鑫船老师的悉心指导表示忠心感谢。
码子不易,望打赏望评论。

TW6-MB-C.BRD

网友:
果然是高手,理论基础扎实。值得学习借箭

网友:
技术NB加耐心,谢谢分享,学习了,加油!!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思路完整!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这是教学贴啊,太棒了

网友:
什么是ME?

网友:
进来学习的,谢谢共享经验。

网友:
理论基础好,有前途

网友:
这位仁兄基础是很扎实的

网友:
进来学习的,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A:
你是老师傅吧!学还是实地的学生都这么牛!厉害

网友B:
思路很清晰  我是不是考虑去实地走一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师傅吧!学还是实地的学生都这么牛!厉害

实地学的,加上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晰  我是不是考虑去实地走一走呀

来实地技术会飞跃,当然前提是你得努力学。

网友:
笔记本的图纸好难找,学习了

网友(2019-12-19):
学会分析和反推,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