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80进系统滚动条后蓝屏

楼主(2019-11-16):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昭阳E42-80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滚动条后蓝屏,屏蔽了板载内存,故障依旧,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A: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昭阳E42-80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滚动条后蓝屏,屏蔽了板载内存,故障依旧,难道是CPU坏了,为什么不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昭阳E42-80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滚动条后蓝屏,屏蔽了板载内存,故障依旧,难道是CPU坏了, ...

这个显卡坏的不多吧

网友:
这个板载内存是怎么屏蔽的

网友B:
SATA-RAID模式打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RAID模式打开了吧。

硬盘模式那个是AHCI模式

网友C:
换内存 换硬盘试下一般能能开机的问题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 换硬盘试下一般能能开机的问题都不大

板载内存,我屏蔽后用的内存条上去PE测试一样问题

网友: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昭阳E42-80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滚动条后蓝屏,屏蔽了板载内存,用内存条进PE测试故障依旧,难道是传说中的CPU坏了吗?

网友D:
要硬改电阻屏内存!你是改BIOS屏蔽不Ok的!改BIOS的SPD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硬改电阻屏内存!你是改BIOS屏蔽不Ok的!改BIOS的SPD不是万能的

这个的确把内存屏蔽了,我上4G内存,BIOS里面也只能识别我上的内存条大小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硬改电阻屏内存!你是改BIOS屏蔽不Ok的!改BIOS的SPD不是万能的

这个链接的仁兄跟我的故障是一样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4440-1-1.html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链接的仁兄跟我的故障是一样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4440-1-1.html

都给你说了,还原内存原始BIOS,用MEMTEST86+软件 测试一下 有没有坏道。。到底是不是颗粒问题再说,

有的主板要 改电阻才有效。。。

网友D:
你这个主板我修过。 广达LV6的 。。 也是蓝屏 不过我是把集成的 修好了,我的内存芯片有坏道。。。

网友F:
改电阻  BIOS 下改 蓝正常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联想Y50c也是过LOGO蓝屏,进PE一样,内存不是板载 更换过 硬盘也更换过,估计CPU问题,直接让客户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联想Y50c也是过LOGO蓝屏,进PE一样,内存不是板载 更换过 硬盘也更换过,估计CPU问题,直接让客户换版了。

Y50C有通病的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亲身经历的事,交 换了块主板。

网友:
常规的都处理了。还是一样的话就可以考虑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电阻  BIOS 下改 蓝正常

这个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主板我修过。 广达LV6的 。。 也是蓝屏 不过我是把集成的 修好了,我的内存芯片有坏道。。。

我用软件屏蔽了板载内存颗粒。用的外接内存,也是蓝屏。难道要物理性的屏蔽?

网友:
关掉CPU集显再试试

网友:
我在BIOS里面关闭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H:
CPU的可能性很大,BIOS可能性很小,内存试下,不行交换主板吧

网友:
多半CPU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的可能性很大,BIOS可能性很小,内存试下,不行交换主板吧

哪里可以交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给你说了,还原内存原始BIOS,用MEMTEST86+软件 测试一下 有没有坏道。。到底是不是颗粒问题再说,

有的主板要 改电阻才有效。。。

内存测试软件分享一下  感谢

网友I:
卸载显卡驱动只用集显呢?或者直接屏蔽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卸载显卡驱动只用集显呢?或者直接屏蔽独显

PE都蓝屏,还没进系统呢

网友J(2020-06-13):
像这种  CPU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像这种  CPU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现在肯定知道是CPU的问题了,换了几个了

网友K:
CPU 内存坏,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 内存坏,都有可能?

CPU坏,内存板载的,屏蔽之后故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