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开机检测屏幕能不能关闭

楼主(2019-11-16):
戴尔xps14z屏幕破了  不想换新的。拆掉上部分开机检测不到屏幕8声报警,大神有没有办法去除检测屏幕,

网友A:
能不能显示正常使用,能显示的话把把声卡的BEEP脚接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显示正常使用,能显示的话把把声卡的BEEP脚接地就行了

当然不能显示了  戴尔检测不到屏会8声报警。

网友:
HDP信号拉高试试

网友:
同求,我的是屏检失败,拔掉内屏线,接外屏也如此。

网友:
那就让它检测到屏幕啊。LVDS接口的话EDID_DATA和EDID_CLK要正常读取到码片。EDP屏就是另一种总线了。

网友:
EC查下信号。不行就换EC看下

网友:
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