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不充电,无绿灯 MacBook求助 a1502 3476

楼主(2019-11-16):
小白求助
不充电,无绿灯,电池/适配器正常开机,硬件信息内显示已连接适配器,但无法识别适配器ID

Adapter sense和sys onewire都是1点多V ,smc acbc 以及3v42等都是正常
sys onewire 打阻值,一千两百欧
adapter sense 一千欧
直接拔掉小板,测小板的adapter sense也是一千欧
这就是小板坏了是吗有没有手头有正常小板的大佬帮忙测一下,小板单独的adapter sense对地阻值多少
我看到别人的案例是sys onewire对地几百欧,虽然说型号不一样,但是貌似苹果这套东西这么多年都没怎么变过但我是小白不敢确定,请问各位修过类似型号或者手头有的大佬们,我这个是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9-11-18 12:13):
更换小板已解决,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点评):
大佬们,我上面写的有歧义 应该是单独测小板,小板上adaptersense的对地阻值是一千欧 这样的话是不是证明小板坏了

网友A:
小板连接的排线和小板先排除

网友(点评):
更换小板已解决,感谢大佬

网友B:
SMC_BC_ACOK_VCC 是不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板连接的排线和小板先排除

大佬,我上面写的有歧义
应该是单独测小板,小板上adaptersense的对地阻值是一千欧
这样的话是不是证明小板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C_BC_ACOK_VCC 是不是3.3V?

3.43v
大佬,我小板的adpter sense 1千欧阻值,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以前修过一个,是电源头上面的一个小电感烧了,不亮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过一个,是电源头上面的一个小电感烧了,不亮灯

是指magsafe的头吗,那是怎么判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3v
大佬,我小板的adpter sense 1千欧阻值,是不是有问题

换掉U7000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上面写的有歧义
应该是单独测小板,小板上adaptersense的对地阻值是一千欧
这样的话是不是证明 ...

A1502这机器小板和排线故障率很高的,特别是排线很爱坏不短路就先换排线再搞小板还不行估计就是EC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指magsafe的头吗,那是怎么判定呢

刚好有台一样的机,换过去就可以亮灯,后来发现是哪个电源头有个电感烧了,找了小电感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有台一样的机,换过去就可以亮灯,后来发现是哪个电源头有个电感烧了,找了小电感换上去就好了

啊,我换了电源试过了,也是不亮
那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502这机器小板和排线故障率很高的,特别是排线很爱坏不短路就先换排线再搞小板还不行估计就是EC拉低了

排线是指有铁罩的那个,还是指小板排线?

下单了小板,希望可以搞定
要是EC的问题就麻烦了,我估计搞不定

网友:
好的,下单了
就只能等快递了

网友:
A1502这机器小板和排线故障率很高的,特别是排线很爱坏不短路就先换排线再搞小板还不行估计就是EC拉低了

网友(点评):
换小板已解决,感谢大佬

网友E:
小板上有一个五脚的转换管转换这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板上有一个五脚的转换管转换这个信号的

所以,这个小板现在1千欧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F:
只能先换下试试.有示波器打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先换下试试.有示波器打下波形

示波器是不可能有的…

网友:
机器肯定断线了。跑线路试试!

网友(点评):
更换小板已解决,谢谢大佬

网友:
换电池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