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550的板子bios锁了

楼主(2019-11-16):
# #D2550的板子bios锁了64位怎么处理?#  #中兴ct320  ct620  要怎么刷bios才能支持64位?或者有bios固件能用的给个链接备用# 原来支持usb3.0的#

网友:
查一下通用秘钥

网友A:
我也有这么一个,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么一个,不知道怎么弄

我的bios已刷坏,也没备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ios已刷坏,也没备份,哈哈,

你有没有这个机的原bios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么一个,不知道怎么弄

你有没有中兴BIOS的备份文件  给个用下

网友A:
有个机器ct321还是320忘了。怎么备份bios 拆机不行公司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机器ct321还是320忘了。怎么备份bios 拆机不行公司的机器。

得拆机才行,我的是没备份就给我刷了其他的版本启动不了,我也刷了620的也不能启动,321是单网口的,320是双网口

网友:
那就是321了 有机会弄一下

网友:
那就应该是ct321了 ,单网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拆机才行,我的是没备份就给我刷了其他的版本启动不了,我也刷了620的也不能启动,321是单网口的,320是双网口

兄弟,bios搞到没?我的也刷坏了,开机没显示,电流65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bios搞到没?我的也刷坏了,开机没显示,电流650ma。

我刷了其他bios,能点亮,没空试其他功能,也没装系统,

网友D:
我用万能bios备份工具备了一份,也进bios设置里看了,没有看到跟锁64位相关的设置

网友(2020-01-14):
引用 网友D:
我用万能bios备份工具备了一份,也进bios设置里看了,没有看到跟锁64位相关的设置

能分享下你备份的bios吗,我修改了bios时间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其他bios,能点亮,没空试其他功能,也没装系统,

你刷的是哪个bios,这机子的bios只有128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