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的背板要几V才可以点亮

楼主(2019-11-16):
这个屏

原装用这个供电板。板子输出32V点不亮了。。。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LED和升压板一起换掉   或换成那个多接口的 LED板

网友:
有一个神器叫做LED点灯器,不会烧灯珠的,有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这么纠结了

网友:
60灯分3组每组10灯30v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一下

网友:
先用LED点灯器试一试LED灯串,,,,,,,,,,,

网友:
有开启信号了没有?

网友:
有个神器叫“百度”。

32V,升压不够。